急需帮忙,

楼主(2008-04-18):
我正好要LAYOUT DDR,但依据此文根本不能进行下去啦~
关于第2点.没有详细介绍如何设置的.
图中画面不能显示间距吧.可否请高手帮忙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728&highlight=DDR

网友:
为什么不行?你要说清楚了,大家才有可能帮你啊.

楼主:
1.也就是第2点不会操作.也就是根据第1点的要求,第2点图中的内容不会填写.
2. 还有内部间距,外部间距,也不会设定

网友:
你身边没有其它LAYOUTER吗,互相问一下不就清楚了。

楼主:
没有哦,我们都是用PADS,才刚学用这个软件的哦,
也可以让其他人学用嘛.
都问旁边人,岂不是不用来这了....

网友A:
看了下,那个人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你只要先将线给定线宽线距的属性,再在设计规则中添加进去,设定好,再选好每个设计所对应的项。
分三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那个人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你只要先将线给定线宽线距的属性,再在设计规则中添加进去,设定好,再选好每个设计所对应的项。
分三步,就可以了。

但是所谓的:内部间距,外部间距,也不会设定

网友:
內外間距可通過constraint area來實現

网友:
就我理解,内部间距是指差分线的,外部是和其它的,那个DATA线的可能是指同组的是内部,不同组是外部间距,
设差分是有一点复杂,呵呵

网友:
hi may.內部走線是在說chip內部空間不足的情況下需設置constraint area,外部間距就是所需要的正常走線區域即design guide所要求的space

楼主:
九楼的理解对了.咋设呢.还不明白呢

楼主:
也就是一组线,这一组线内部间距是5MIL.但与外部其它线是30MIL.

这种情况,咋设呢

楼主:
设置了个AA,后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