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中如何关闭自动更新功能?

楼主(2008-04-18):
请教高手们:protel99中如何关闭自动更新功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每次做一个小小的改动,如拉动一下线条,增加删除线条什么的操作一下,都会自动刷新,占用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对电源,地处理时,更是气人,请问怎么修改一下设置?谢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

我也没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吧,你试试!
工具:TOOLS---PREFERENCES---DISPLAY

楼主:
不是啊,我试过了,Toos---preferences对话框里的设置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感觉好像没有自动刷新这一功能啊!不知道你那怎么会事

网友:
应该不是自动刷新的原因吧??或许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呢

楼主:
今天我用另一台高配置的电脑试了一下也有这样的问题,而平常用这个软件做板感觉还可以的,况且只是双面板.也不大.操作的时候也不会说网络分析更新的很慢.
因为这个图是别人发过来的,所以我怀凝可能是用其它软件画的然后转成protel99的版本.这样看起来文件不大,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教各位大虾的观点;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有可能哦,特别是POWER PCB(或PADS)的PCB转成99,就会有问题。感觉POWER PCB的设置规则很多似的,有的好像没什么用,转成99后就会有问题!

楼主:
去掉option里的online DRC和Smart track ends这个步骤我也有试过.还是一样.我发现从原理图导入开始做的话做多层板同一台电脑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因为原文档是用其它软件做的再转过来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软件我也用了很长时间了,有些不常用的功能还是不够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可能哦,特别是POWER PCB(或PADS)的PCB转成99,就会有问题。感觉POWER PCB的设置规则很多似的,有的好像没什么用,转成99后就会有问题!

我还是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你关闭DRC也不行啊???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2008-12-03):
我也遇到过您类似的问题,确实是由于版本画的PCB导入到PROTELL-99就会这样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啊!

自动更新功能?没有这个功能啊!是不是自动保存啊!!!是的话关了自动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什么自动更新的功能,是不是自动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什么自动更新的功能,是不是自动保存.

自动保存比如设成1分钟,你会看到软件在频繁的刷,在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