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缩小快捷方式

楼主(2008-04-18):
alias PAGEUP zoom in
alias PAGEDOWN zoom out
在ENV这样设置后,再开PCB没反应的.只是放大缩小想改变成pads同样的.

再请问如何用鼠标双击,退格键来实现吗?
我试了一下,alias Backspace oops,好像不行的.

网友:
試下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Pgdown zoom out
注意大小寫

网友:
補充下,設置後要重新開起allegro才起作用的

楼主:
我直接COPY你的,也是没反应的.不但重开了,连电脑都重启也没用.

楼主:
刚问同学才弄明白了.原来有两个ENV.TEXT下有一个,要把这个COPY到PCBENV里面去并修改才行.

楼主:
再请问如何用鼠标双击,退格键来实现吗?
我试了一下,alias Backspace oops,好像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