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封装请教

楼主(2008-04-18):
1、在画封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只画top和bottom层,在画板子的时候软件会自动根据设置的板层调整?
         2、还有我由其它的板子导出的库可以直接用在不同层数的板子上吗?
         3、导出的焊盘internal layers是fixed,层数为4层,我想把焊盘改为optional,把层数做成两层(如果第一点成立的话)或者改为8层(我将要做的板子的层数)我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进入到padstack designer中修该,然后update to design、save to file,可是再打开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时里面的焊盘还是原来的,没更新过,用replace和refresh也不行,是不是别人的板子层固定了不能做修改了,还是我自己的原因,要是我自己的问题请问要怎么把焊盘更新到设计中呢?

网友:
1、在画封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只画top和bottom层,在画板子的时候软件会自动根据设置的板层调整?    是 的 ,要 设 置 下 内 层 花 焊 盘 和 隔 离 焊 盘
         2、还有我由其它的板子导出的库可以直接用在不同层数的板子上吗?     可 以 用
         3、导出的焊盘internal layers是fixed,层数为4层,我想把焊盘改为optional,把层数做成两层(如果第一点成立的话)或者改为8层(我将要做的板子的层数)我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进入到padstack designer中修该,然后update to design、save to file,可是再打开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时里面的焊盘还是原来的,没更新过,用replace和refresh也不行,是不是别人的板子层固定了不能做修改了,还是我自己的原因,要是我自己的问题请问要怎么把焊盘更新到设计中呢?这 个问 题  不 怎 么 清 楚 internal layers fixed是 固 定 层 数 ,你 可 以 改 成 任 意 试 试 ,也 可 以 上 传 上 来 帮 你 看 下

楼主:
板子就在allegro专区(高手坐堂)第二页,题目是“做库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层数”,那个第一个附件就是我说的那个四层的板子,你可以试试导出库,然后改下封装看看能不能把封装中的焊盘改过来。

楼主:
我突然明白了要首先把层数设定改过来,这样层数才会变为自己需要的,我说怎么以前老是那个optional改过来了,层数没改过来,版主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那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用库里面的东西了,不用做什么改动了,哈哈。

网友:
不 用 设 什 么 层 数 哦!!!
要 是 要 设什 么  层 的 话 ,那 别 搞 了 ,光 做 个 封 装 就 累 死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