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orcad pspice的问题,急

楼主(2008-04-18):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对话框啊?

*

*** 04/18/08 16:21:39 ************** Pspice Lite (Mar 2000) *****************
 ** Profile: "SCHEMATIC1-SCH1"  [ D:\1\1122-SCHEMATIC1-SCH1.sim ]

 ****     CIRCUIT DESCRIPTION

******************************************************************************

** Creating circuit file "1122-SCHEMATIC1-SCH1.sim.cir"
** WARNING: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
*Libraries:
ocal Libraries :
rom [PSPICE NETLIST] section of C:\Program Files\orcadLite\PSpice\PSpice.ini file:
.lib "nom.lib"
*Analysis directives:
.OP
.PROBE V(*) I(*) W(*) D(*) NOISE(*)
.INC ".\1122-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1122-SCHEMATIC1.net ****
* source 1122
Q_Q1         N00403 N00254 N00418 Q2N2222
V_V1         N00227 0 12V
**** RESUMING 1122-SCHEMATIC1-SCH1.sim.cir ****
.END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0403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0254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0418
ERROR -- Node N00403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00254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00418 is floating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
就是你原理图里有此net没有连接(元件的脚有未连接)。
你可以参考下图,用tool->design rules check,可以检查出哪此net没有连接。

网友(2008-06-25):
orCAD里面经常有这个情况发生,我的方法是将那个有问题的地方 rework,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2008-08-19):
我觉得有两点啦。
1. 一个是net 连接问题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2.肯定有"地"是连接不可靠 Node N00418 is floating PSPICE里电容和电感直接接地是不允许的。

搂住可以把图全部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