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 中铜皮丢失

楼主(2008-04-18):
一块PCB DRC 如下:

但是我将一块铜皮转换成动态后, 出现下面的错误, 并且那块铜皮丢失了,

Converting static shape to dynamic copper fill, please wait...
Done
W- Corrupt shape at or near (634.63 385.14)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谢谢! 我费了好大的劲, 终于得到了结决. 我是这样做的:

然后再

之后, 就正常了, 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看来里面的CHECK  等选项还是有用的.

网友(2010-10-01):
这篇帖子,值得一顶!而且是必须的!

网友:
就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晚上!做好的板子应为铜皮问题出不了GERBER,气死认了!看了楼上的回复解决了!楼上的兄弟谢了!

网友(2011-01-05):
为什么我这么操作后很多打在焊盘上的孔都出现到其它层的上呢?

网友(2011-06-18):
现在做的第一个板子在铺铜也遇到问题了,正在纠结中啊。。。

网友(2011-08-15):
database 经常出毛病,所以allegro才设计了这么一个功能。

网友(2012-01-06):
这篇帖子,值得一顶!而且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