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中CLine,Line,Wire的区别

楼主(2008-04-18):
    我是新手,请问大家allegro中的CLine,Line,Wire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cline是有电气性能的连接线,line是没有电气性能的,wire就不清楚了,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1-05-13):
    cline就是電路圖中的導線(即有net 名的)
    line就是你畫的線(無電氣特性)
wire你說的應該是orcad裡面的吧,就是c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