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VALOR_TOP

楼主(2008-04-19):
请问VALOR_TOP这个层的作用是什么?有的零件上有,而有的没有
7 M2 p5 R! q' X我新做一个零件,想加上这层,可PACKAGE GEOMETRY CLASS下没有,请问怎么加,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在SETUP--SUPCLASSES里设置 可以在某个类里添加新的子类

网友:
你那买了valor么?

没买valor软件,也不用valor检查的话,还加上那干啥……

网友:
里面有谁用valor呢 好象都没找到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