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建库问题

楼主(2008-04-20):
请问表面贴片元件建封装时,两排焊盘的中心间距取数据手册中的最大值还是平均值?管脚长度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2-1-1.html
应该 有 点 帮 助

楼主:
那个我看过的,没提到这个啊,还是谢谢

网友(2010-06-21):
建议采用统一标准 ,都取最大或均值,一般取均值

网友:
焊盘中心间距肯定取平均值,平均值更接近元件的一致性,最大值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