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n pair 的建立

楼主(2008-04-20):
对Xnet建立pin pair 时,pin pair呈现灰色(不可用)。
 我已经产生了Xnet,且pin的属性改为BI,
郁闷中。。。。
请高手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
我回答下,不对请指出

你似乎是选到了differential pair下面吧,才会出现你图里面那种情况…………
随便切换到其他几个选项下,都可以设置pin p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