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设计规范

楼主(2008-04-20):
新手适用

网友(2013-01-07):
你老照抄这种有什么用 到时候去套肯定给套出毛病来 你知道什么是规范 那些都是得用照片说话的 否则还不成了教条主义了

网友:
还有一点 这种都是不一样的 你不可能拿HDI板子画开发板 不然你板子面积空的地方空的很 紧的地方内切 布局不合理这个规范上又没法子教你的 还有外形放多少大 那个许多时候吃了亏自己调板子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可是如果没做过 那当然得撞南墙了 而且不太规范 不工艺不美观 很毛糙 看布线 铺铜皮面积宽窄度 还有焊盘大小 元件摆放位置 这个一般就能够估出能力大小了 没原理图没有PCB那就只能看实物板了 一般那个时候就泪流满面的用工具修理了

网友:
那个规范可以笼统些 但是出图前把关 卡住不能让故障设计出笼就行了 否则还不得老是看着一堆麻烦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