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建立钻孔图时出现问题

楼主(2008-04-21):
建立钻孔图时出现如图所示问题,我该怎么改正啊.

网友:
是不是建焊盘的时候,不一样孔径的drill/slot symbol用了相同的符号表示了阿?

楼主:
那出现"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错误提示,又是什么原因啊?
photoplot outline是自己画上去的吗?还是怎么设置?急求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