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里的元件如何更新

楼主(2008-04-21):
在原理图里把元件编辑过后怎么更新到厍里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原理图中的元件用右键选edit part 编辑过后,点view下面的package,把元件封装起来,然后点file下的save或者save as,保存到你的元件库里面,这样就实现了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