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 capture cis,在annotate时,出现错误!

楼主(2008-04-21):
cadence capture cis,在annotate时,出现错误: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U?A(Value SN74AUC2G08DBV)',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其中SN74AUC2G08DBV是含有两个与门的器件。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含有两个与门的器件肯定用到不止一次,所以在ANNOTATE时ORCAD无法判断PART是哪一个的。具体看一下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