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2005 SP2中的如何元件标号反向标注?

楼主(2008-04-21):
pads  2005  SP2中的如何元件标号反向标注?用的是PCBADS2005  SP2    ,原理图:orcad10.5     如何在 PADS LOGIC (SP2)中找到反向标注命令?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把丝印的字反过来呀?在MIRRORE上打上勾就行了.

网友:
不是二楼所说,是指PCB中修改了Part,同时在OrCAD中也同步修改.
没有找到过这样的方法,关注中......

网友:
这是个意义重大的问题,怎么没有答呢?我顶了

网友:
我知道PCBNAVIGATOR可以实现ORCAD和PADS layout的正向同步,反向标注。
但是我只用过正向同步,没有用过反向标注,你自己试试看吧。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