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想移动元件的某一个PIN , 请问该如何做。
例如:一个元件的PIN 需要不同的位置,在PCB布局的时候才能确定它的位置。在哪儿设置可以自由移动元件的某一个PIN。protel里面就可以在元件的属性里设置以后,就可以自由的移动PIN 了。
请大家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种方法是很不专业的。

楼主:
如果我有一个变压器顶上有两个抽头,那我该怎么做???Allegro里面都有这种功能,我想PADS LAYOUT里也应该有这种功能,或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不好意思,你是说layout还是说画原理图啊?

楼主:
layout 里面的。就是在PCB布局的时候。

楼主:
多谢tianhao版主,虽然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是非常感谢你热心的帮助!!!
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小弟一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想移动元件的某一个PIN , 请问该如何做。
例如:一个元件的PIN 需要不同的位置,在PCB布局的时候才能确定它的位置。在哪儿设置可以自由移动元件的某一个PIN。Protel里面就可以在元件的属性里设置 ...

  选择元件,右键选择edit decal,在里面编辑好你要移动的pin脚,再保存后退出,把选择的那个元件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元件,右键选择edit decal,在里面编辑好你要移动的pin脚,再保存后退出,把选择的那个元件替换了.

对!
只能修改封装,不能单独移动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