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负片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负片:指一块区域,在计算机和胶片中看来是透明的地方代表物质(如铜箔,阻焊...).负片主要用于内层,当有大面积的敷铜时,使用正片将产生非常大的数据,导致无法光绘,因此采用负片.
正片与负片相反.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1-03-08):
正片走遍天下

网友:
负片据说容易出错,从来都没用过,也不敢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层和地层不是一般都用的负片吗? 如果用正片的话BGA区域铺铜很难铺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和地层用正片的话,BGA区域怎么设置间距呢?要设置的很小才能铺进去铜,但是对其他的孔又不太好

网友:
正片和负片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显示效果和在计算机内的数据格式不一样,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最终他们都是一块一块的铜皮;
pads的负片有一个特点是不能做别的操作,不能再分割、或者开一块区域做别的用途。

网友:
还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