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以上顶层和低层需不需要铺铜

楼主(2008-04-21):
四层板以上顶层和低层需不需要铺铜?
铺铜与不铺铜有啥区别呢?

网友:
如果你觉得有些对方需要,可以铺铜,但是要铺铜就得铺好,别适得其反。

事情做与不做在于把握度。

网友:
二楼说得有道理!

楼主:
晕了,铺好我就不懂了,以前没做过,只会照着书,照着教程铺一下

网友:
有的时候铺铜铺多了,引起的干扰反而比没铺的时候大
所以要铺好了

网友:
反正大家都這樣講的,銅多未必就好

网友(2008-06-25):
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铺铜铺多了,引起的干扰反而比没铺的时候大
所以要铺好了?什么意思?

网友:
还要根据你的产品特性。成本,重量,最重要的是,你们老板的看法,老板不认同,啥子都白搭

网友:
够用就好 ,

网友:
根据偶多年的经验,建议你还是要铺GND的哦,呵呵!

网友(2010-08-25):
谁能说一下,怎么才叫铺好了?为什么有的时候铺铜铺多了,引起的干扰反而比没铺的时候大?

网友:
谁能说一下,怎么才叫铺好了?

网友:
9494 大虾来讲讲哦

网友:
对于一些敏感 的信号,在其附近有大面积的地铜反而会成为敏感信号的天线,干扰也很大
一般只制作一个EMI板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所说的铺好了是指需要在需要覆铜的地方慎重的选择性覆铜,避免因覆铜引起的不必要的干扰!
并不是说不能覆铜!其实在多层板的顶层与底层能将空白的地方(除特定不能覆铜的地方外)以地网络覆上铜,对EMS很有帮助的!

网友:
我们多层板每层都会大面积的覆地网络的铜(除特定不能覆铜的地方外),但要保证电源层足够通道的情况下多打地孔.能把高速信号干扰减小,低速信号本来也不容易干扰,地网络可能还会吸收周边一些杂信

网友(2011-11-22):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