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功率电阻旁边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4-21):
功率电阻旁边的电容起什么作用?我感觉是起滤波作用,但不太确定,并且在PCB布局时应该怎么放置,是否应该距离近一些呢?
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
说具体一点吧,或者贴电路图上来看看,不是所有功率电阻旁都有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