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过孔设计规则

楼主(2008-04-21):
请问PCB板过孔的大小怎么计算,我看不同的资料有不一样的说法。有没有相关的计算公式,或者最小设置为多少??
小弟有礼了!!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最小的机械加工工艺为8mil(内孔径),最好不要小于这个孔径了,不然就……

网友:
这你要看PCB的生产厂家了,不同的厂家对过孔的要求不同,做时可别低于厂家要求的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