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FN封装元件可以这么手工焊么?

楼主(2008-04-21):
QFN周围引脚直接对齐就可以焊了。
底部中间的大引脚,我想这样焊:
由于没有热风枪,我把PCB板对应的这一块用铜做通,然后从反面用烙铁焊,熔化正面的锡,来焊这个直接焊不到的脚。
请问各位前辈,可以这样做么,因为只是临时做一下实验板。
如果有别的更好的方法,请大家不怜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QFN周围引脚直接对齐就可以焊了。
底部中间的大引脚,我想这样焊:
由于没有热风枪,我把PCB板对应的这一块用铜做通,然后从反面用烙铁焊,熔化正面的锡,来焊这个直接焊不到的脚。
请问各位前辈,可以这样做么, ...

最近刚好焊了几片QFN40PIN(0.5mm管脚间距)的片子。不知道你说的“PCB板对应的这一块用铜做通”啥意思?如果是指做一个Plated的通孔的话,那从PCB背面从这个通孔里加足量锡来焊QFN中间的大引脚的话,我想是可以的,我就是这么做的。HUAWEI的朋友说他们一般也是这么做。

建议考虑一下(如果你已经做了就不用考虑了),CMOS在分析捷波电脑主板时提到“铺铜最好不要跨越焊盘进入器件内部”,即铺铜不要进入QFN底部——那通过上次这种方式,即能满足这点良好的Layout规则,也可以满足QFN芯片的散热要求了。

楼主:
非常感谢kompella!

请问这个通孔一般做多大?会不会出现加锡过多而溢到别的脚上去了?因为距离实现很小。

另:我原来的意思是 这个通孔用铜填实(起传热作用,烙铁从反面加热),就是从PCB板反面间接焊正面的QFN芯片。请问这样可行不?
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你的从PCB反面焊正面的QNF是啥意思,你是打孔还是不打孔?不打孔的话从反面靠PCB热传导去焊正面的QFN大引脚行吗?不知道。

通孔直径一般做成比QFN底部引脚小些即可,比如小0.5 mm。做焊盘时按正常做上Soldermask就不会焊在一起了。当然,焊管脚密集的小器件时也有一些焊接技巧,这个自己摸索吧,不知如何表达。

楼主:
自己再顶!
有经验的朋友请指教!

楼主:
谢谢kompella!打算就按你的方法去焊。

楼主:
再问一个比较白的问题,SolderMask层是自动生成的吧,就是任意两个焊盘之间都会自动阻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比较白的问题,SolderMask层是自动生成的吧,就是任意两个焊盘之间都会自动阻焊吧?

不是自动生成的哦,在Pad Designer中要自已做上这一层,不做就没有。

网友(2009-12-07):
qfn封装底部都有一个接地的大焊盘,在画板时在这个焊盘下做一个电镀的通孔,焊接时从板子背面焊。

我们一直这样手焊的,

网友(2011-07-26):
中间是接地的吧

网友(2011-09-17):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建议买个热风枪,你要强烈要求老板买。因为你直接用烙铁加热,一、很容易焊不平;二、很容易虚焊。

网友(2014-10-20):
从焊接的可靠性看,QFN封装的焊接需要对PCB和元件整体加热的方式。采用烙铁焊接,可靠性不好。特别是QFN封装底部接地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