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库的device文件有什么用?

楼主(2008-04-21):
allegro封装库的device文件中,class有三类,IC,IO,DISCRETE;
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什么?都分别指哪些器件?如果器件分类错误会怎样?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样分类我想可能是方便印制板的布局吧!所以我想即使分错了也没关系吧!?
IC:是指集成电路芯片,体积相对而言较大
IO:指输入输出单元?
DISCRETE:是指分离器件,体积相对而言较小

网友:
定义这些class主要用于仿真,IO通常指连接器。

网友(2010-08-19):
一般来说:
IC:指集成电路。
IO:指连接器,比如插头插座。
DISCRETE:指分立元件,比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级管,MOS管等。

网友(2011-08-22):
请问用allegro做元件封装的时候device怎么设置?

网友(2011-09-23):
有的公司就不设

网友(2013-03-13):
学习了,之前好像都是随意设计的,并不知道具体的含义,设计错了也没太大的影响,所以也没在意,以后还是正确设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