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PADS生成钻孔文件后的坐标偏移问题

楼主(2008-04-22):
大家好:

          我使用pads将一个pcb文件转成光汇后,发现在CAM350中显示出的钻孔文件整个外框比别的层的外框向右上偏移了一些?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下图中红色为bottom层,灰白色为钻孔。

网友:
可能是因为你的零点位置不在板子上导致的,可以不用管,在用CAM检查的时候,选种所有的过孔,整体移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是你在出GERBER时NC层和其它层的原点座标不一定造成的,只要改成一样就可以了,不改也没有关系。

网友B:
CAM设置的问题!
不要选择成centered,最好选择为offset,然后在X和Y各输入一个值即可.
注意,各层的XY值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M设置的问题!
不要选择成centered,最好选择为offset,然后在X和Y各输入一个值即可.
注意,各层的XY值应该是相同的!

请问如果我选择的不是偏移而是左下呢,在PADS中预览就到了板框的左下了,对制板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在出GERBER时NC层和其它层的原点座标不一定造成的,只要改成一样就可以了,不改也没有关系。

楼上是说在PCB里的原点设置吗?我用是的99,每次转后都不一致,公英制和比例我都改过试过,还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