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llegro中如何显示并高亮电源和地的鼠线?

楼主(2008-04-22):
貌似我这显示不了
望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高亮net打開鼠線就行了。除非你對作用的net使用了no_rat或賦了voltage,那樣就不顯示鼠線的,所以看不到。

楼主:
就是赋了值的~~~
能不能在不修改赋值的情况下把鼠线打开呢?

网友:
那個動作的目的就是不顯示rat。你要顯示把那voltage選項去掉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