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修改别人的封装使之成为自己的封装

楼主(2008-04-22):
版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样修改别人的封装使之成为自己的封装,因为自己要一个一个去做的话那太麻烦了,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封装这样就快一点,那怎么才能完整的修改封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具体的步骤是怎么的呢?

网友:
打 开 别 人 的 一 个 设 计 ,
点 击

全 部 勾 选 点 一 下 export
就 ok了

楼主:
我不是要这个,这个我当然会,我想知道的是就在你这个步骤之后,对导出的库中的焊盘和封装进行修改,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这个,这个我当然会,我想知道的是就在你这个步骤之后,对导出的库中的焊盘和封装进行修改,步骤是怎么样的

只 要 设 计 中 的 库 没 有 问 题  ,楼 主 直 接 就 可 以 用 了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修改了!要是别人的都符合自己的要求就不用改了阿!

楼主:
我就是怎么改就改不过来,你们能不能给我个详细的步骤

楼主:
导出来的都是盲埋孔和fixed的形式,我不知道行不行?难道你们就没修改过别人的封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出来的都是盲埋孔和fixed的形式,我不知道行不行?难道你们就没修改过别人的封装吗?

自 已 建 有 时 盗 用 一 下
修 改 过 啊
上 次 好 像 给 你 修 改 过 了 你 可 以 参 考 一 下 啊

楼主: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改的,就想知道过程,因为我自己一直没改成功过

网友:
楼 主 可 以 把 它 写 成  个 word上 传 过 来 ,看 你 是 怎 么 弄 没 有 成 功 的 啊
再 邦 你 改 一 下 ,最 好 是 交 点 学 费

网友:
我想你是认为直接在原来的封装改就行了,不知道改了是需要更新的!不知道你是不是错在这一步!

楼主:
我打开封装,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进入到padstack designer中修该,然后update to design、save to file,可是不行,当我再打开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时里面的焊盘还是原来的,没更新过,用replace和refresh也不行,究竟要怎么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封装,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进入到padstack designer中修该,然后update to design、save to file,可是不行,当我再打开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时里面的焊盘还是原来的 ...

偶按照你说的去做 , 是可以的 ,  改的是.dra   , 打开的也是.dra

在.BRD里改应该也可以的

也许你是改的.dra封装   ,    但是打开的是在BRD文件里面看 ,    那样要先Update Symbols

楼主:
我是改的.dra封装,改了之后还是打开的.dra封装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改的.dra封装,改了之后还是打开的.dra封装呀

偶按照你说那样是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