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里能不能用中文啊

楼主(2008-04-22):
各位有没有在pads里放中文字符然后转GERBER啊,我发现用中文字符要是一个一个敲进去的就可以,要是复制的就出不了GERBER,字符放在哪一层哪一层就出不了,而且不只是中文,只要不是PADS系统的字体就不行,不知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知道高手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是说pads2005支持汉字了吗?
我解决的办法是用BMP TO ASC软件(论坛上有下载,版主刚发了一个,使用时要在命令行模式下):
1、先将字符做成BMP文件(用画笔)
2、再用这个软件将图片转换成ASC文件
3、在你的PCB板中导入ASC文件即可
还有一种方法,网上有一个别人制作的pads汉字库文件,可以当作元件使用,直接
在ECO下添加就可以,但是我用了后发现有些字没有,比如“盛”。

网友:
Tools-Options-Text encoding,将字体改为Chinese Simplified。

网友:
不知3楼说的是哪个版本,我在pads2005的router和layout里面都没找到。

网友(2008-07-30):
Tools-Options-Global-Text encoding.
三楼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输入字体时选择中文字体,

出gerber时,显示一切正常!这是Gerber的预览!

我的版本是2005 sp2.

网友(2008-12-10):
    是不是只能选择这个楷体吗
我用宋体 导出gerber的时候会报错
主要是丝印层有问题

倒出asc文件会发现这些写好的中文会被删掉

我的也是2005sp2
但里面没楷体?

网友:
    pads 2008, 有这个功能,

网友:
    软件更新太快,

楼主(2010-07-20):
    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2007是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2007确实可以 谢了

网友:
    2005没有这个功能
2007及以上版本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