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高压电阻

楼主(2008-04-22):
一般的贴片电阻的耐压值是多少?
高压,比如说2000V的时候用到的电阻是什么样的?
封装是怎样的?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一两个电阻是不够的,一般是多用几个串联起来用。现在电源板上的高压泄放电阻要不是插件的,就是用两个1206的大阻值电阻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