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脚电阻

楼主(2008-04-22):
一般它们的耐压值是多少?
还有封装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它们的耐压值是多少?
还有封装是什么样的?

楼 主 问 的 我 无 从 下 手 啊
不 是 一 两 句 话 就 可 以 说 清 楚 的 ,你 还 是 在 网 上 找 一 下关 于 电 阻 方 面 的 介 绍 吧
封 装 的 话 有 大 大 小 小 多 种  多 样 ,有 竖 插 卧插 两  种 吧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00-1-2.html

楼主:
我们做的一个脉冲的电路是要加2000V的高压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像是说插脚电阻的耐压值要高些
于是就问这个罗?
刚才在群里面讨论时,有位高手指出,用静电的时候不用考虑电阻的耐压值,所以用贴片的话就行了
对于设计时是否考虑电阻的耐压值
版主有何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