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有关电源管理方面的电路

楼主(2008-04-22):
如图所示,请问黑色部分的电路是不是多余的,或者说那两个MOS管是不是多了一个啊?
谢谢,如果可以请高手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具体作用.(本人菜鸟)

网友(2008-11-25):
2者的功能还是不一样的

不可以删除其中一个,我个人觉得2个mos管作用一样,开关控制,但是两者的开关条件不完全一致,所以就不能删除其中一个。这两个mos管就像是两个串联的开关,只是什么时候开启一个和另外一个,两个mos管连接的开关作用就像是逻辑运算的与门差不多。

网友:
楼上的回答我认为是正确的

你的电路图上,管子是典型的开关控制作用,由于开启时间不同,所以采用不同的信号使之导通。

网友:
还是不明白?能详细点吗

网友:
这个电路感觉有点问题

不知道你这个电路是不是成熟的电路?

网友:
两个mos管应该各自并个跟它导通方向相反的二极管

两个mos管应该各自并个跟它导通方向相反的二极管

网友:
要回复才能看到图.

网友(2009-04-29):
这里其实是一个逻辑电路,画一个真值表就看出来了
输入              输出
VUSB    VBAT       Q1       Q2
+           -             关断    不定
+           +            关断    关断
-            +            导通    导通

再结合两个MOSFET的参数就可以判断了,以下是资料地址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VISAY/SI2301DS.html
如果查了资料就知道六楼所说的二极管已经集成在MOSFET内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