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改的过程附上,大家再帮我看看

楼主(2008-04-22):
我把我改的过程附上,大家再帮我看看

网友:
看 了 你 那 个 文 档
那 个 焊 盘 不 是很 正 确 吧
楼 主 帮 你 改 过 来 了  可 以 看 下
你 那 个方 法 是 对 的
打 开 那 个 焊 盘 时 经 常 是 显 示 在 blibd/buried的  保 存 成 single就 可 以 了

楼主:
怎么你这个还是没改过来,开打之后还是盲埋孔呀

网友:
1.用贴片焊盘(type=single)做成的package,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编辑,发现type变成了blind/buried。为什么会这样?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这是软件显示上的小漏洞,但是丝毫不影响使用,焊盘还是事实上的single)PCB设计论坛网站
2.
修改过焊盘后以同名保存(替换了原来的焊盘),但是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检查用该焊盘做的package,发现仍旧是老焊盘,而事实上任何目录中老焊盘都不存在了。既然allegro是要到pad_path中调用焊盘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修改完焊盘之后, 需要update pad才能更新,因为Allegro是把相关的数据都纳入到brd文件集中管理的)

     以 上 是 转 贴

楼主:
请问一下这种漏洞存在哪几个版本呢,我刚还以为是软件出毛病了,准备重装呢,还好提醒。

网友:
我的可以转过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修改完焊盘之后, 需要update pad才能更新,因为Allegro是把相关的数据都纳入到brd文件集中管理的)7

原来是这样,以前做好了才发现,后来全部又替换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