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没有反应

楼主(2008-04-22):
现在系统调试时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利用单片机对我按键进行计数,然后利用数码管对按键数显示,(只显示到9然后跳到0,循环显示),这样碰到一个问题,当我按键按了一会后,就会出现数码管上的数值不变了,且每次都停在“1”,复位后,再按键的话,又可以计数,按一会又出现刚才那现象?是不是程序跑飞了?(另一块相同的板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各位高手,这个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单片机使用的是430,

楼主:
还没有人来吼一声

楼主:
高手都跑哪里去了,知道的吼一声啊…… :(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自己来顶!!!

网友:
肯定是程序跑飞了。

楼主:
两块相同的板子,其中一块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两外一块才出现这种情况,假如是程序跑飞了的话,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网友(2008-05-23):
两块板的软件一样,有一块有问题,也许是单片机有问题,换个单片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