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一下小弟画的这块板,小弟是新手

楼主(2008-04-22):
请各位高手帮忙小弟看看这块板.有那些不足.给小弟提一提.谢谢各路高手!!!

楼主:
谢谢kely指点,这是原理图.ORCAD格式.还有一个问题,不知怎么的我ORCAD里是有Value但转到PADS就没有了Value。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新手就画的不错呀,比我强多了。呵呵

网友:
首先我认为部分导线太靠板边了!

首先我认为部分导线太靠板边了!

网友:
从一个板可以看出一个的性格,楼台应该很大方的!

下图这些走线角度能不能尽量保持整齐!就这个!
偶也是做这个领域的,大家交个朋友!QQ:309430498

走线整齐

走线整齐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高手指点, 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