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我这符号做的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4-22):
我想设定bank2,5,6间可以swappin,老是实现不了,请高手看看我这符号做的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平常要做swap pin都是在CAPTURE中建该库的时候,先定义好需SWAP的组名!
然后导入网络表到ALLEGRO后可以SWAP pin了!保存印制板后再导出到CAPTURE就同步了!

网友:
把 它 放 到 你 的 库 里 面 去 重 新 更 新 一 下 这 个 封 装 就 可 以 了

楼主:
还是不行啊,device文件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