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走线的一点不自由之处

楼主(2008-04-22):
最近学习pads画板子,发现走线总是非常别扭,非要画出一个拐角后才能画后面的线。
比如下面的图,我的光标就只能停在那,要是再往又一点的话,线就会从pad出来后先往右边走一点,然后再向上走到我光标停的地方。不能像prorel那样可以按空格键控制走线的方向。、

大家对这个时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下面这个图也是的。我的要是在上面那个图光标处点击左键画一个拐角后,光标要是接着再向右边移动,想接下来的走线沿着刚才画好的最后那段线的方向向上走,却发现总是走不上去,只能水平的向右走。这点感觉比protel别扭很多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

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你可以试着按退格键,退后一步再来走线.

网友:
你可以在ROUTER里面布线,就会方便的很多.

网友(2009-12-19):
习惯成自然!每个软件都是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既然选择了,那就坚定的走下去吧。

网友:
合理设置g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