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格点错乱问题

楼主(2008-04-23):
我有块板格点确实改为5MIL,但是实际走线,移器件却变成25MIL.但开启其它板无问题.
请问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不同的板设置的格点不一定就相同

不同的格点对应的class 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板设置的格点不一定就相同

不同的格点对应的class 也不同

我的意思是同一块板子格点设为5MIL.但实际用确是25MIL.有这样的怪现象.
现在走线很不方便,格点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同一块板子格点设为5MIL.但实际用确是25MIL.有这样的怪现象.
现在走线很不方便,格点太大了.

我没碰过这样的    也想知道原因    请你把格点设置的抓个图来看下咯? 谢谢

楼主:
禁止COPY,粘贴.但设置是正确的.不知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咋办呢.板子给我弄坏了.此板用另一台电脑格点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办呢.板子给我弄坏了.此板用另一台电脑格点正常呢

偶也不清楚, 要不凉拌算了~

找出原因没?

楼主:
没找到原因,

网友:
    只能说明你格点设错了,和你其他板子的设置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