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里规则设置

楼主(2008-04-23):
我现在用protedxpl时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当我连线违反线间距规则时,都不提示绿色,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即使我从这个网络拉线通过中间某个不同的网络,照样可以拉过去,
高手们,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可以从哪个地方设置??

楼主:
好像开了吧, 你说的具体是指哪个菜单下的哪个命令呢?

楼主:
on line drc 这个开了的
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呢?

网友(2008-06-18):
打开在线检测

在PCB绘制窗口中,点击Design ,在打开的窗口中点Run DRC。 在ON-line栏选择需要检测的项目

网友:
5楼正解!

深表赞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