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添加安装孔的方法哪种最好?

楼主(2008-04-23):
这两天刚想着板子上差几个安装孔,查了下,找到下面两种办法:
1.利用FPM0.08来生成安装孔,需要在原理图中增加一个原理图符号;
2.直接增加一个pad比通孔小的过孔放置在allegro中;
想问下高手都使用什么方式,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增添安装孔?谢谢哈

网友:
我想知道
是不是在制作板子外框是可以加几个通孔PAD放在板子上啊!
就有了安装孔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