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内同网络属性不能共用过孔,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8-04-24):
1.BGA内同网络属性不能共用过孔,应该如何解决?

2.BGA内放置去耦电容时,只要电容离过孔间距小于规则时,便把这过孔变没了,我希望能否放置器件时过孔依然在,如果间距过近,可以用提示或根本不能放置器件的方法。

网友:
1、editor contorl里,route选项卡,prevent loops勾掉就可以了。
2、把孔锁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也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