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Q中IBIS model中引脚数字标号和字母标号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8-04-24):
关于IBIS model中引脚数字标号和字母标号的仿真问题
一些vendor所提供的IBIS model的引脚标号是以数字的形式呈现的,但对于实际芯片(如BGA)其引脚名称是以字母数字的形式呈现(尽管我们知道按照JEDEC standard这两种标注形式是有对应关系的)

verder model

但实际的芯片(如BGA package)其引脚标号是字母数字的形式

问题是:

在利用SQ进行仿真时,如果不进行引脚标号的对应修改(数字标号==》字母数字标号),表面上看我们在SQ中已经指定了model,但系统仿真时始终找不到model(并没有提示找不到,而是直接分配了一种默认模型)。这样的仿真肯定是错误的

已经尝试过,修改后(数字标号==》字母数字标号),SQ可以正常仿真。

问题是,如果是引脚达到上千的IC我们都要手动修改引脚号???
纯粹的体力活。SQ这点太烂了,不晓得我是不是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PS:在hyperlynx中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因为的进行模型分配时我们可以直接以引脚名称(和引脚标号的命名形式就无关了)分配模型。

网友(2009-06-13):
以前还遇到过model和实际芯片引脚排列不同的
也是手动修改的
好像没有其他的好方法

网友:
这个值得注意

网友(2009-09-28):
刚学习到这块,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本来就糊涂,更弄得晕头转向。

网友:
ada-4654

=============================================
广州废铁回收  广州废品回收    广州废铁回收  游戏机厂家

网友(2010-04-02):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网友:
其实常常做到FPGA CPLD这些器件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手动改要会熟练运用文本编辑器例如UE,其实可以写perl程序作自动化

网友(2013-06-06):
这个倒不用,可以先不管模型,先把拓扑抽取出来,再到拓扑里面具体给定模型也可以。

网友:
如果要分配模型的元件都有正确的Pin Use属性,可以在模型浏览窗口中,选择要修改的Device Model,然后点击Edit,打开IBIS Device Model Editor对话框,点击底下的Update Pins From Component,用你设计中的元器件Pin Number更新IBIS Device Model的Pin Map,试试。我用的版本是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