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理性认识SQ的时序仿真功能(不断更新中)_如需转载,请务必征得作者同意

楼主(2008-04-24):
SQ所谓的时序仿真功能事实上是在一个测量和套用公式的过程。
(想起allen版主的一句话:会用软件不代表什么,理解软件的工作原理才是正道----软件中计算的理论基础)
(顺便提一下,利用Hyperlynx你一样可以实现时序计算,只是更多的工作量要自己去做)

测量:
1.实时的buffer驱动能力设置(slow,typical or strong)
2.flight time的选择(max or min)
3.AC test condition的确定
4.修改模型,确保model的正确性
5.注意同时考虑rise and fall edge
6.skew及jitter的考虑
......

今天先开个头,后面会陆续补上,欢迎大家交流探讨。。。。。。。。。。。。

楼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先从时序分析的一些概念入手。

tco
----clock to output delay
指时钟触发开始到有效数据输出的器件内部所有延时的总和。Tco 包含缓冲延时buffer delay和逻辑延时logic delay。
这是个及其重要然而又被许多人错误理解的问题。

logic delay
A、B点间的delay就是logic delay,从输入端(A点)的时钟触发到输出缓冲器(B)触发的时间间隔。
logic delay是由IC本身决定的,其延时信息厂家是以SDF(static delay file)文件提供的,在design的那一刻就被工艺参数和电气所决定
buffer delay
B、C点间的delay是buffer delay,是指信号经过缓冲器达到有效的电压输出所需要的时间,从下图看即为从B点buffer开关的时间t=0点开始,到C点电压达到Vmeas的时间。
buffer delay是和load情况密切相关的,这里看到的是一个50ohm的测试负载,这仅仅是一个例子,不同的芯片其测试条件一般是不同的

许多人误认为Tco就是buffer delay,这种理解是极其错误的。

1.负载特性决定了buffer delay的不同(variant due to different load)
2.IC design决定了logic delay的确定(constant)

由tco = logic delay + buffer delay 可得,Tco的数值也会随着load情况而变化
可我们在datasheet中的tco又是如何得来的呢,这就要讲到AC test condtion的问题,进而讲到修正,Vmeas等等

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
什么东西?瞅瞅

网友:
非常好的概念分析,感谢楼主

网友A: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buffer delay 跟负载有关呢?理论一句可否透露一下
本人密切关注中

网友B:
    问下,SQ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buffer delay 跟负载有关呢?理论一句可否透露一下
    本人密切关注中

    buffer如同一头牛,负载如同车,牛拉1辆车和拉4辆车的速度是不同的。buffer delay如同牛拉车的速度。挂的车太多,负载就过重。挂的车少,牛跑的太快,容易出交通事故,出现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ffer如同一头牛,负载如同车,牛拉1辆车和拉4辆车的速度是不同的。buffer delay如同牛拉车的速度。挂的车太多,负载就过重。挂的车少,牛跑的太快,容易出交通事故,出现过冲。

牛拉车,这个比喻好。牛过冲了,吊沟里了

网友:
    不过这说法好像有点问题,轻负载时BUFFER输出肯定在设计上要能够保证输出信号的正确性,负载过重时应该会有信号紊乱的情况,不能保证信号正确输出。就好像牛拉的车太重,脱力了。不能保证准时到达,也不能保证每个拉到地方都是原来的样子。

如果轻负载时也出问题,那岂不是轻负载时的设计也变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SQ是什么?

    Cadense里面的仿真软件SPECCTRAQuest

网友:
    你所说的负载重有信号紊乱的情况,可能源于你的拓扑,每个到达点的不平衡,会影响其他的分支。
负载轻的设计自然复杂,因为buffer都是按照重负载选择的。1拖1在best case肯定会有过冲得问题。

    而且过冲比重负载更危险,重负载最多时序不对,过冲会打坏芯片。

网友:
    支持~~
    搬板凳来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uffer如同一头牛,负载如同车,牛拉1辆车和拉4辆车的速度是不同的。buffer delay如同牛拉车的速度。挂的车太多,负载就过重。挂的车少,牛跑的太快,容易出交通事故,出现过冲。

要从电磁波或电气的角度来解释,这样解释太粗糙了
是不是会出现振铃或反射等,使达到(相对稳定的电压)Vmeans的时间发生变化?至于为什么会变化呢???假如外接负载恰好满足要求时,其Tbufferdelay的时间大概为多少?当超载了呢?其时间是变为多少???

网友:
大家就是要多多讨论这个

网友:
学习学习,正在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从电磁波或电气的角度来解释,这样解释太粗糙了
    是不是会出现振铃或反射等,使达到(相对稳定的电压)Vmeans的时间发生变化?至于为什么会变化呢???假如外接负载恰好满足要求时,其Tbufferdelay的时间大概 ...

    从电磁波角度解释就需要做ansoft工具作3维的磁场仿真,这个好像不太可能,没有这么复杂的3维模型。
电气特性,就是spice level的仿真就够了,牛拉车的说法只是一种比喻,我还想不出更好的比喻了。
所谓参考的vmeasure电压,只是给一头机械牛,因为这头机械牛的表现是稳定的,
其他牛拉车都给予机械牛作为参考而已,你说的具体delay时间都可以仿真获得。具体case,具体数据,没有哪个数据能涵盖一切case的

楼主:
    Vmeas and test load descirption

    Vmeas and test load descirption
    前面已经讲过Tco概念,那么手册中的Tco是如何得到的呢?
    请看下图,半导体厂商首先会根据芯片特性确定具体的test load(不要深究为什么如此,如果想清楚理解,意味着你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IC测试),我们的probe点即为T点,Tco的定义即为从时钟输入到数据输出的时间,而数据输出的时间点的确定即为T点波形上升为Vmeas的时间点。

    Vmeas为半导体厂商用来为输出buffer(当然包含output ,I/O,3-state)确定板级延时特性的电压参考点
    Vref,Rref,Cref为半导体厂商用来指明传输延时和输出buffer开关特性的test load

举个例子

这是取自一个ibis model clk buffer的test laod及Vmeas参数
    下面分别用SQ和hyperlynx搭建起test load

理解不妥之处,烦请指正

网友:
    顶一下版主精彩的描述,只有在多讨论中才有收获。
    负载比喻成牛拉车是很形象的,为理解方便,也可以简单地把负载看成一个电容,毕竟在RLC参数里,电容是最重要的,负载重就相当于电容大,电容大充电时间就长,信号上升就变缓。

网友:
    就我个人理解,外围test load,就是所谓Cref的具体值,来源于在芯片设计中对于板极最大负载的考量(是否是最大值也许存在争议,但50pf也够大了)。就是从drive 端往外看的所有电路的一个等效模型。
    然后其余各种case,都是根据这个等效模型的一个参考。

    Cref在芯片设计中也有其自身的指导意义。就是外围将要驱动的最大负载,从而在芯片内时序优化提供参考依据。但是很多国内芯片设计公司的外围约束基本来源于工程师的经验值,而没有考虑真实的pcb板的应用情况。因为芯片工程师很少有板极布局布线概念,更鲜有作信号完整性仿真,来给他选择合适drive bufer提供依据。这个是国产芯片现状。
    至于国外的芯片,怎样来设这些参考值,就不太清楚了。但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很完善的流程,会有SI工程师,通晓板极和芯片布局2方面知识进行协调和仿真,从而做出兼容性最强的芯片。需要一个独立的SI部门来做这件事情。

网友:
    秘密手册??

楼主:
    聊过了buffer delay,同时也明白了buffer delay会随着load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而我们实际关心的应该是test load情况下的buffer delay,他将作为我们时序分析的参考基准,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Tco的提出是基于test load的测试结果,buffer delay作为tco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Tco,很显然,我们实际系统系统的load情形是不同于test load的。那么就要考虑到如何修正Tco的问题。

    借用TI的图说明一下。

C点波形即为test load情况下的驱动端波形
    A点波形即为actual load 情况下的驱动端波形
    B点波形即为actual load 情况下的接收端波形

    我们将A,C间的时间间隔(电压参考点为Vmeas)即为我们的补偿时间compensation timing-----------Tcom

这里的Tcom为240.741ps

    而A,B间的时间间隔即为我们的板上走线延时(注意,这里的板上延时不同于传输延时)---------------Tlayout
Tlayout是我自己定义的,见笑啊(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定义不合适的还请海涵)
    板上走线延时的电压参考点依据信号的类型有所不同
    1.对于时钟信号来说,参考电压点为Vmeas,因为时钟信号要求严格的单调性(我们这里研究的是同步系统,参考信号为CLK)
2.对于控制信号,地址信号,数据信号来说,起始参考点为驱动端Vmeas,终了参考点为接收端Vil/Vih(非CLK信号不要求有很好的单调性,故引入门限电平作为参考点,避免非线性边沿造成的巨大误差)
就像下图,Vmeas电平持续Tref时间,非线性边沿的存在使得我们不能将Vmeas作为参考。

楼主:
    这里的Tcom+Tlayout即为SQ标榜的settle delay和switch delay ,其实就是flight time(max,min)。这些概念比较晕,好多厂家的定义不同,比较愤愤。
tcom已经讲过
    Tlayout由于终了参考点的不同进而冒出了几种不同的情形。

    太晚了,要睡觉了,有空接着侃

网友(2008-05-30):
高手果然多

学习中 争取成为高手

网友C:
版主能不能总结一下名词(什么飞行时间什么上升时间,还有什么逻辑沿时)的中文解释,我是新手啊!!!
好多都没有见过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能不能总结一下名词(什么飞行时间什么上升时间,还有什么逻辑沿时)的中文解释,我是新手啊!!!
好多都没有见过哟!!!

你提到那几个概念我是有说明过的,你仔细看一下前面的帖子。

至于上升时间,就是咱们常说的信号波形从低电平爬升到高电平的时间。下降时间类似。(任何一本电子方面的书应该都会涉及到)
有两种定义方式:
10%~90%(通用定义)
20%~80%(IBIS 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到那几个概念我是有说明过的,你仔细看一下前面的帖子。

至于上升时间,就是咱们常说的信号波形从低电平爬升到高电平的时间。下降时间类似。(任何一本电子方面的书应该都会涉及到)
有两种定义方式:
...

谢谢,找本书看下

网友:
没白来一次啊

网友:
对啊,理论是基础,先从基础入手

网友:
很精彩!好久没来了,好热闹呀!

网友:
    不是很明白 还是先沾光一下

楼主:
    一直都很希望有同志补充这个帖子的 ,写此帖的初衷也是为了交流 。。。

    可现状 以至于偶都写不下去了

网友:
    要学的是在太多了

网友:
    先看了看,还得几天的消化

网友:
    reply ,so I can see the content,haha.

网友:
    This is an excellent  forum.  版主们的水平都很高.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虽然我水平不高,还没有能力和版主探讨。虽然曲高和寡但我一直期待斑竹继续下去给新手更多的指导。谢谢!

网友:
    好贴,刚刚才看到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forevercgh at 2008-5-5 22:15
聊过了buffer delay,同时也明白了buffer delay会随着load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而我们实际关心的应该是test load情况下的buffer delay,他将作为我们时序分析的参考基准,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Tco的提出是基于test ...

如果实际的负载比厂家测试时的标称负载轻,那么Tcom是否就变为负值了?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旅客 at 2008-6-26 10:11

如果实际的负载比厂家测试时的标称负载轻,那么Tcom是否就变为负值了?

u r right

网友(2008-07-1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新手起步中

网友D:
像这类时序概念的应用,在layout时如何体现?如何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类时序概念的应用,在layout时如何体现?如何应用

Simply speaking
Board level routing delay should not lead timing error(setup/hold time)

网友:
正在学习中!看了这么久,好像懂一点点了!

网友:
标准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
还要先回答才能看到问题,做PCB两年了,听仿真好多,还没用过,仿真好学吗

网友:
学习中 争取成为高手

网友:
继续学习,继续讨论

网友:
比较深的东西。。。

网友:
    这个帖子没有回复过?

网友E(2008-08-17):
    什么时候讲时序计算要?兄弟们都在等待。

网友:
    感觉很有道理,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讲时序计算要?兄弟们都在等待。

一直比较忙,争取半月内补充新帖。

网友:
    向三星进军, 升级一下,多发贴:)

    向三星进军, 升级一下,多发贴

网友:
    其实抓住Tsetup、Thold这两个核心条件后,不论什么时序系统,只要一步步写出Tsetup、Thold的表达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至于Tfligth,Tco那是软件使用上、理解上的窍门,大家看看当初ibis委员会为什么在ibis模型中要定义测试负载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讲时序计算要?兄弟们都在等待。
EDA365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www.eda365.com一直比较忙,争取半月内补充新帖。
版主都很忙。

网友:
先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G:

kankankankan.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2008-09-23):
回复 网友I:

啥子好东西  看看呢

网友:
驱动能力主要表现为电容形式 每一个芯片都可以看作一个负载电容

网友:
我也瞅瞅

网友:
支持

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先从时序分析的一些概念入手。

**** 本内容被作者隐藏 *****
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Vmeas and test load descirption
前面已经讲过Tco概念,那么手册中的Tco是如何得到的呢?
请看下图,半导体厂商首先会根据芯片特性确定具体的test load(不要深究为什么如此,如果想清楚理解,意味着你要进入一个 ...

这是什么呢?

网友:
等待 楼主讲时序计算

等待 楼主讲时序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看看

网友:
搬个马扎过来学习 确实很厉害  差距啊

楼主:
要看你的应用对象。每个软件的适用范围大都会有区别。
可以把你的项目实例贴出来共同探讨

网友:
非常好的观点,值得我们新手学学啊 !!!
 :)

网友:
很热闹啊,看看

网友:
期待SQ已经很久了

网友:
我没接触过仿真。。顶了各位再学习。。。。
不晓得你们所说的仿真是不是zuken里面有的那个什么ansoft,lightning,傳輸線分析一樣阿...都沒整過阿

网友: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 资料吧 ,瞅瞅 ,谢了 。

网友(2008-10-26):
正在学习SQ,楼主是强人啊!

网友:
问题一:版主在讲buffer delay时,图中的C点输出的是CLK还是Data?
             如果是Data,Data在Clk的参照下输出,所以有Logic delay。
             如果是clk,则C点输出的clk是由A点输入的clk处理得到的。
             这样理解对吗?
             A点输入的CLK是驱动信号吗?(晶振产生的clk或别的IC提供的clk)
            我们在用SQ仿真时,仿真图上只有buffer delay 没有Logic delay ,是这样吗?
            那logic delay 对我们没什么作用,是吧!
问题二:版主说实际系统系统的load情形是不同于test load的。那么就要考虑到如何修正Tco的问题。

我们将IBIS模型中的输出参数更改为实际的负载参数,就可以了吧?
问题三:版主在37楼的图片中,buffer delay waveform 对应下图中的A点波行吗?driver waveform对应c点波形吗?

谢谢版主回答!!!!   不胜感激,嘿嘿!!!

楼主:
问题一:时钟同步系统中,C点为所有参考CLK的信号。当然不会是CLK
问题二:有人提出过这种方法。我没去验证过,你不妨自己试试。不过,datasheet给的timing参数是test load参数。你即便在IBIS中修改了,也没意义啊,一样是要修正Tco。
问题三:C点

大家多多讨论啊

我的都是 一面之词

网友:
各位大大好腻害哦,呵呵,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来报道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2008-12-02):
回复 网友J:

谢谢,辛苦了

网友:
这个帖子是真有水平 支持下!  我会常来的

网友:
这个帖子很火,看看先。

网友:
这么详细,分享看看

网友: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版主的水平很高啊!

网友(2009-01-01):
版主的造就好深阿,努力学习

网友:
学习性很强啊,新手初来,发现这个地方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2009-02-05):
我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哈:在时钟同步系统中,时钟CLK和数据的logic time(或说的笼统一点flight time)一般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通过一些手段来完成两者的匹配,我能这样理解吗?

网友:
那个板凳看,大家的讨论好精彩啊~~

网友:
请问在进行clk仿真的时候,如搂住所说由于时钟要求严格的单调性(姑且认为只在上升沿采集数据),那接受端的Vil和Vih,应该设置成什么值呢?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将Vil和Vih设置成相同的值(实际操作的时候将Vil和Vih之间有个很小的差值),大概就是将Vil和Vih取一个加权平均数(也有取归一化值得,但是这个具体方法不太了解)
请问接受端的Vil和Vih,与驱动端Vmeas,有什么具体的联系么?是否也需要保持一致?
假设接受端的Vil=0.8,Vih=2,驱动端Vmeas=1.8,应该如果设置呢?如果推广一下,假如驱动端Vmeas超过了接受端的Vih这个应该如何理解呢?
期待楼主的精彩回复,也希望各位看客能给出自己的答案,谢谢

网友:
以前粗略看过,没这里讲得这么精细,呵呵

网友(2009-03-12):
看来要顶啊

网友:
谢谢分享!4 P8 B) V( `5 F
学习了很多。

网友:
大致看了下,写的不错,下午仔细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似乎有些图看不到。。。

网友:
多些版主

网友(2009-04-25):
呵呵,我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好文章,希望多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支持!希望这个贴能有更多的人来讨论,不过我是新手,所以插不上话!密切关注!

网友:
自己做了下时序分析, S3C2440a+SDRAM的
有几个问题请问一下:
1、S3C2440a的IBIS模型中 “Vinh= 1.30  Vinl= 0.50  Vmeas = 0.95V
Cref  = 50pF Rref  = 50ohms”发现测试负载比实际的走线负载要重。仿真出来的波形是 测试负载比实际走线负载 波形靠后面很多,计算出来的Switch time 为-0.687ns 即flight time 是负的Tft_data =-0.687ns 图见附件

S3C2440a数据手册中的Tco 是1~4ns,SDRAM的的Hold time 是1ns
根据公式
Thd_margin (建立裕量)=Tco_min + Tft_data - Tclk_skew-Thold
                             -0.88ns =1ns + (-0.687ns )-(0.2ns)-1ns
小于零的。但实际板子做出来了 可以正常运行。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里的飞行时间取正值计算

网友(2009-07-08):
非常精彩的内容,虽然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帖子都盖了这么多拉

网友:
正在学习DDR2仿真,一头雾水啊。学习学习。

网友(2009-08-09):
确实可以

网友:
22# forevercgh 看一看,多\学习一下,给自己补充吧

网友:
時序分析很重要呀~  感謝分享好資料

网友(2009-09-08):
l回复一下.要不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请楼主和各位大虾讲解一下,源同步时钟里,strobe 比data信号会有一个延迟,这是怎么实现的,writecycle 和readcycle的各是什么样的 ,

楼主:
问:strobe 比data信号会有一个延迟,这是怎么实现的
你要搞IC设计?可以了解下DDR控制器是如何实现的

问:writecycle 和readcycle的各是什么样的
writecycle:data transfer from cpu to memory
readcycle:data transfer from memory to cpu

源同步的重要特点就是strobe和data是由共同的driver产生的,同源。至于strobe和data的相位差控制的原因可以了解下setup/hode time

网友:
挺有意思,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实用

网友(2009-10-09):
大厦大厦大厦大厦大厦磊

网友:
21# ggzzc   hao  tie !

网友:
29# forevercgh    呵呵 看看实在的东东!

网友:
顶一下 慢慢看

网友:
    很值得学习啊

网友:
学习,很好的资料

网友:
forevervgh版主,我一口气把所有帖子看完了,感觉你的理论功底很深,特别是对概念的理解,赞美的话就不说了,发表下我的观点。
首先,在本讨论中对于Tco讨论最多,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参数比较适合在公用时钟同步的系统中,而现在的DDR,都是源同步的,Tco对于计算时序意义不大,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对不?请指正。
其次,在源同步中,比较有意义的参数是Tva,Tvb,但是很多情况下datasheet没有这些参数,不知道能否借助IBIS模型来得到他们的时序关系?
第三,我认为在DDR2中,DQS和CLK是没有时序要求的,但是他们两总的延时是有限制的。
请楼主帮忙解答下。

网友(2009-11-09):
    不错,研究学习中,谢谢啊

网友:
    最近想做s3c2410和SDRAM间的仿真,为典型的内同步
    按以下公式计算飞行时间:
Tflightmax<ClockPeriod-Driver_Tcomax-Skew-Jitter-Crosstalk-Treceiversetup
    Tflightmin>Treceiverhold-Driver_Tcomin+Skew+Crosstalk
不知Tco、Crosstalk等参数从那获取?
    刚学习仿真

网友(2009-12-11):
    我还是先回复吧

网友:
    从今天开始,搬条板凳来学习

网友:
这么长的帖子,基本上没有人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就这么比划几下也叫时序仿真~~~~~

网友:
datasheet中给出的参数只是一个相对值而已

网友(2010-01-11):
很感谢forevervgh版主

网友(2010-02-21):
楼主的概念理解得非常透彻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难道 我还没有回复?

网友:
新手一个,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资料

网友(2010-03-30):
回复 楼主:

    不错,认真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K(2013-12-16):
引用 楼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先从时序分析的一些概念入手。

问下,如果我们直接使用IBIS模型,外接测试负载,测量电压到VMEANS的时间是得到的bufferdelay还是得到的就是包含logic delay的TCO呢?

网友(2014-01-16):
引用 网友K:
问下,如果我们直接使用IBIS模型,外接测试负载,测量电压到VMEANS的时间是得到的bufferdelay还是得到的 ...

不要抓Vmeans
抓Vthreshold
timing 应该以读AC threshold和DCthreshold为准
通常是包含了TCO的 ,具体你可以咨询供应商
  况且你再设计的时候一定会保证建立裕量和保持裕量,TCO通常是不会大于整体skew的

网友(2014-05-04):
引用 楼主:
需要罗嗦一个问题,所有的参数的采样点都是pin,而不是die(大家基本都在使用的可不是裸片,没法die上直接 ...

如果说所有的参数的采样点都是pin,而不是die,对于测试来说是方便了,可是和allergo定义的first switch/settle time貌似die啊,如果是pin,那应该是对应图中红圈中的点,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