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那些安装孔啊,焊盘之类的要放在那个目录下

楼主(2008-04-24):
我发现加载系统自带的数量有限,同时也看不到目录;

网友:
路径你是可以自己指定的!你建的封装放在那里你就可以把它指定到那里!

网友:
在SETUP ----- User  Preferences 里设置你自己的路径 就可以了

网友:
在哪个designpath里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
1. 在菜单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中选择design_paths 中选择选择padpath和psmpath,这两个就是设置你所使用的焊盘库路径和封装库路径。在一般情况下,会默认你安装时候选择的路径。即:$padpath和$psmpath。
2. 你需要设置你的焊盘路径和封装库路径。如果你的路径放在了默认自带库路径上面,则优先查找你自己的库;否则优先查找默认自带库。
3. 需要,为了更好地管理我们的库。最好重新设置一个文件夹专门放你的库。

楼主:
明白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