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放器件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摆放器件时,感觉是光标放在器件上.然后还得通过不断的放大缩小把它放在合适位置.

请问如何把器件放在光标上.直接来到光标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摆放器件时,感觉是光标放在器件上.然后还得通过不断的放大缩小把它放在合适位置.

请问如何把器件放在光标上.直接来到光标的位置.

你光标是什么坐标     你在命令行输入坐标放应该可以

另外  不是有个ZOOM  PREVIOUS  命令吗?  你选中器件后  用这个命令不就回到原来的视图窗口了吗?

习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