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电容的封装是怎样的?

楼主(2008-04-24):
之前关于电阻耐压值及其封装的问题,已经在群里讨论过了
得出的结论是,静电的话,一般不需要考虑太多。贴片电阻就成。

但是电容的话肯定有个耐压值的吧???不然应该很容易就击穿了嘛。。
请问各位牛人,耐高压的电容是什么样子的?
一般的高压电容的耐压情况是怎样的?封装是怎样的?

我们预计的是加2000V的电压。。。。

楼主:
貌似看到贴片电容也有耐高压的
0805的1206的都有~~

网友:
这 样 的 可 以 吗

网友:
那么高的电压啊……
怎么找的电容??

网友:
像2000v之类的耐压一般是用在输入或输出接插件上面,起到防静电的作用

像网络插座RJ45,一般高档产品都有加此高压电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