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LLEGRO里如何做一个非常复杂的外形!

楼主(2008-04-24):
如题,比如有圆弧之类的,怎样标准的做出来

网友:
ADD 菜单里的命令  自己去试下把

网友A:
你可以先用autocad先做出来,然后利用impot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用autocad先做出来,然后利用impot导入就可以了

人才!不服不行!

网友:
,我刚学习cadence的,还是很菜很菜的

网友(2011-10-24):
如果自己画怎么处理,会不会出现不是封闭外形,那就不能Z-COPY了,覆铜的时候就很麻烦了

网友:
可以compos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