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PCB里可以更换封装另一种封装不?

楼主(2008-04-24):
大家好!allegro的PCB里可以更换焊盘,也可以更改网络,但是怎样更换封装呢?比如说我是插件的电阻,现在要更换为贴片的,谢谢!

网友:
把贴片的放你库里  替代插件的     Place   ----  Update  Symbols

或者你重新生成网表 导入更新

网友(2008-11-09):
新封装要跟原来封装名字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