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串扰”问题有多重要?

楼主(2008-04-24):
板子上是ddr2芯片,上下摆放

现在对内存进行写入、读取操作
发现结果很乱,有的正确,有的错误
不好分析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串扰的原因么?
时钟使用100MHz频率

谢谢

网友:
一般由串扰导致的误码很少见,你可以仔细测量一下信号的质量都怎么样?特别是发生错误的时候的信号波形.

网友:
    好象我帮不上忙。

网友:
    每天都有新发现,顶一下

网友:
    我是新手,还不懂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