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使用技技巧

楼主(2008-04-24):
POWERPCB使用技巧和设计规范 1、在setup/layer definition中把需要定义为地或电源层相应层定义为CAM PLANE。 2、并在layer thinkness中输入你的层叠的结构,比如各层的厚度、板材的介电常数等。通过以上的设置,选定某一根网络并按CTRL+Q,就可以看到该网络相关的特性阻抗、延时等快速删除已经定义的地或电源铜皮框的方法:第一步:将要删除的铜皮框移出板外。第二步:对移出板外的铜皮框重新进行灌水。第三步:将铜皮框的网络重新定义为none,然后删除。提示:如果用powerpcb4.01,那么删除铜皮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对于大型的pcb板几分钟就可以删除了,如果不用以上方法可以需要几个小时。关于在powerpcb中会速绕线的方法:第一步:在setup/preferences面板的design下的miters中设置为arc,且ratio为3.5。第二步:布直角的线。第三步:选中该线,右击鼠标,选中add miters命令即可很快画出绕线。 powerpcb4.0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产品的外框均是通过*.dxf的文件导入。但是pcb文件导入*.dxf文件后很容易出现数据库错误,给以后的设计买下祸根。好的处理办法是:把*.dxf文件导入一个新的pcb文件中,然后从这个pcb文件中copy所需的text、line到设计设计的pcb文件中,这样不会破坏设计的pcb文的数据。如果打一个一个的打地过孔,可以这样做: 1、设置GND网络地走线宽度,比如20mil。 2、设置走线地结束方式为END VIA。 3、走线时,按ctrl+鼠标左键就可以快速地打地过孔了。如果是打很多很整齐地过孔,可以使用自动布线器blazerouter,自动地打。当然必须设置好规则: 1、把某一层设置为CAM层,并指定GND网络属性给它。 2、设置GND网络地走线宽度,比如20mil。 3、设置好过孔与焊盘地距离,比如13mil。 4、设置好设计栅格和fanout栅格都为1mil。 5、然后就可以使用fanout功能进行自动打孔了。 首先,覆铜层改为split/mixs;点击智能分割图标,画好覆铜外框,然后点击右健,选择anything选择模式,光标移到覆铜外框,进行分割;最后进行灌铜! michaelpcb:选择覆铜模式,画好外框,右健选择shape,选中覆铜外框,属性改为gnd,flood即可;最后还要删除孤岛。注意:在画外框之前,必须把该层改为split/mixe,否则不能选中!接下来的操作和前面介绍一样。最后多说一句,显示覆铜外框必须在preferences->split/mixed plane->mixed plane display中设置。 1.在覆铜时,copper、copper pour、plane aera、auto separate有什么不同? copper:铜皮 copper pour:快速覆铜 plane aera:智能覆铜/电源、地覆铜(使用时必须在layer setup中定义层为split/mixe,方可使用) auto separate:智能分割(画好智能覆铜框后,如果有多个网络,用此项功能模块进行分割) 2.分割用2D line吗?在负向中可以使用,不过不够安全。 3.灌铜是选flood,还是tools->pout manager? flood:是选中覆铜框,覆铜。 pout manager:是对所有的覆铜进行操作。先画好小覆铜区,并覆铜;然后才能画大覆铜区覆铜!请教OWERPCB如何能象protel99那样一次性更改所有相同的或所有的REF或TXT文字的大小 ,还有,怎么更改一个VIA的大小而不影响其他VIA的大小.这功能POWERPCB真不PROTEL99SE.可以通过鼠标右键选择“Document”,然后就可以选中所需要的ref或文字了。如果要更改一个Via的大小,需要新建一种类型的Via。    1 概述 本文档的目的在于说明使用pads的印制板设计软件PowerPCB进行印制板设计的流程和一些注意事项,为一个工作组的设计人员提供设计规范,方便设计人员之间进行交流和相互检查。 2 设计流程 PCB的设计流程分为网表输入、规则设置、元器件布局、布线、检查、复查、输出六个步骤. 2.1网表输入 :网表输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PowerLogic的OLEPowerPCBConnection功能,选择SendNetlist,应用OLE功能,可以随时保持原理图和PCB图的一致,尽量减少出错的可能。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在PowerPCB中装载网表,选择File->Import,将原理图生成的网表输入进来。 2.2 规则设置 如果在原理图设计阶段就已经把PCB的设计规则设置好的话,就不用再进行设置这些规则了,因为输入网表时,设计规则已随网表输入进PowerPCB了。如果修改了设计规则,必须同步原理图,保证原理图和PCB的一致。除了设计规则和层定义外,还有一些规则需要设置,比如PadStacks,需要修改标准过孔的大小。如果设计者新建了一个焊盘或过孔,一定要加上Layer 25。 注意: PCB设计规则、层定义、过孔设置、CAM输出设置已经作成缺省启动文件,名称为Default.stp,网表输入进来以后,按照设计的实际情况,把电源网络和地分配给电源层和地层,并设置其它高级规则。在所有的规则都设置好以后,在PowerLogic中,使用OLE PowerPCB Connection的Rules From PCB功能,更新原理图中的规则设置,保证原理图和PCB图的规则一致。 2.3 元器件布局 网表输入以后,所有的元器件都会放在工作区的零点,重叠在一起,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元器件分开,按照一些规则摆放整齐,即元器件布局。PowerPCB提供了两种方法,手工布局和自动布局。 2.3.1 手工布局 1. 工具印制板的结构尺寸画出板边(Board Outline)。 2. 将元器件分散(Disperse Components),元器件会排列在板边的周围。 3. 把元器件一个一个地移动、旋转,放到板边以内,按照一定的规则摆放整齐。 2.3.2 自动布局 PowerPCB提供了自动布局和自动的局部簇布局,但对大多数的设计来说,效果并不理想,不推荐使用。 2.3.3 注意事项

网友(2008-07-06):
版主给他点分吧

网友:
大家都這樣怎么發展?

网友(2008-09-07):
值得买么//????

网友:
有意思吗?没意思!!!

网友(2009-05-07):
还有人买,估计不会,不知道什么东西

网友:
    不感兴趣

网友(2009-09-06):
    值不值啊?

网友(2010-03-26):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07-20):
    我新手..可怜

网友(2010-09-08):
    什么东东

网友:
    不知道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