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与网表

楼主(2008-04-25):
我在导入网表的时候发现像接头有固定孔,复位开关也有多余的管脚的在制作封装的时候全部当作焊盘来话,但原理图中并没有画这些固定孔和多余的管脚,导入网表的时候不是错误,仅是警告,但在手动放置的时候却放不了,请问这些一定要画在原理图中吗,让可以悬空吗?

网友:
没 有 必 要 在 原 理 图一 一  画 出
只 要 原 理 图 有 网 络 的 pin在 封 装 里 面 一 定 要 有
封 装 里 面有 的 原 理 图 不 一 定有
怎 么 放  不 出 来 呢 是 封  装 没 做 正 确 吧

楼主:
封 装 里 面有 的 原 理 图 不 一 定有 ,你怎么做的,我那可是当焊盘做的,并且标量管脚号的。

网友(2011-11-29):
引用 网友A:
搞定,谢谢。

LZ,能否写个详解发给我,谢谢!从封装到网表  我还都不知道怎么转的呢?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软件导?

网友(2013-07-18):
    2楼正解

网友:
    很简单,把这些原理图中没有的孔做成机械孔即可。

网友:
    其实方法有2个。
一个是在原理图中加上对应的管脚号。NC即可。
一个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可以做成非金属孔,不要管脚号。做成金属孔也无所谓。保留焊盘。把pin number单独删除即可。这样就是封装中孔存在,但是没有管脚号。就不会和原理图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