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怎么转PROTEL 99?

楼主(2008-04-25):
pads2005怎么转protel 99?
请问一下怎么转呢,因为我经常要在他们之间转换,想把两个软件和起来用。

网友:
有一个转换软件,但转换是不完美的,有些错误要改正!
这里有转换软件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20-1-1.html
另外PADS2005和2007软件自身也带有转换软件,看下图:

楼主:
这个只能PROTEL转PADS2005吧,能反过来来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