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symbol,复位REF DES?

楼主(2008-04-25):
allegro中更新器件后,又重新复位了丝印层器件符号的位置!
: W/ m. e. D; A/ n$ u害得我白白调整了老长时间,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在update symbol 时不要勾选 “Reset symbol text locations".如果勾选了此项文字就会动。

楼主:
没勾选,但是发现还是有部分会动!